DELL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12-18):
有一DELL E2011显示器,用10分钟左右就黑十来秒后又出图像,请问这是哪个部位有问题了

网友:
就这样说怕没有人能帮得上,

网友:
虚焊,哥哥,你那个如果有5707的话,应该是虚焊导致的,,,,你要补的地方有,高压保,5707拆下量,看有没有坏,,,,9024也要量,还有5707中间的电容,,,还有电杆,,,都要补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试试,没问题那就OK了,有问题就直接换灯管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后我拆开裸机用了一天都正常,以为是外壳按键问题后装上用了两天都正常。

网友:
仔细检查吧,,,,,,

网友:
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