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自制维修工具

楼主(2012-12-20):
闲来无事自制一个维修显卡的小工具,虽然已不是啥新鲜的事儿,但自己动手多少还是收获了些乐趣。
材料1 PCI-E X1 槽 2 各种电源线 3 主板上的ATX槽 4 开关一个 5 AUSU板上拆下来的发光二极管
PCI-E- X1  接12V 3.3V GND     开关与绿线和地相连  发光二极管串个1K左右的电阻。

网友:
顶一个,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网友:
支持下!那三根供电线分别接那个脚呢?

网友:
下面接的是供电吧  多少V的啊  要接几个啊 从来没见过这样接的  挺有创意的

网友:
很方便,很实用。
如果做工再漂亮些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修显卡时把显卡插主板上,量供电不方便,这样的工具是为了方便维修,修显卡时平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真牛,支持自己动手

材料手头上大家都有,你们也可以做一个的。方便维修

网友:
关键是方便实用就好

网友:
确实不错!能整洁漂亮些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 2.3 是12V 4 GND 9 10 3.3V

谢谢!我也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我也弄一个试试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