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时出现“插入磁盘”

楼主(2012-12-18):
装系统时出现“插入磁盘”
请问这是咋回事儿呢。。。

网友A:
系统盘缺少文件,如果是老毛桃,估计文件被杀了

网友B:
重新分区格式化  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分区格式化  换系统。

大哥,系统是我自己做的。换什么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缺少文件,如果是老毛桃,估计文件被杀了

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估计是缺少啥文件呢。。。

网友(点评):
当然是缺少系统文件了。才叫你换个系统装。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是某个驱动的文件少了

网友:
点下确定不就出来缺少什么文件了?

网友(点评):
我再试试。。

网友:
缺少系统文件,将winxp的系统原装盘放进去根据提示操作

网友:
的确是少了核心文件,才要求光盘,封装时的失误应该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知道是缺少了一个虚拟磁盘的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