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修好这电源板我服他!

楼主(2012-12-18):
这种电源高压一体板是22寸紫光显示器里面的,我修不出来。故障表现是不通电,没有12V输出,这是单电源输出的。观察电源板有爆电容,应该来说换电容就好,可是从没有好过,我修了许多片了。现在都是换一体板。不要怀疑我的模拟电路水平,我就连前级严重短路,芯片蹦飞烧掉许多小电阻电容这类的都能修得好。这是个怪故障,没有短路,更换什么都没用。明显是通病,我换过的板子不下十片。有知道是什么坏导致的请赐教。

网友(点评):
因为你没有高频变压器更换,也没有变压器测试仪

网友(点评):
换什么都没用这句话我不赞同,肯定有你没换的件

网友(点评):
1.启动电阻。2.反馈电容。3.保护。4.使用的芯片型号不是实际型号。5.开关管或变压器。你都查了吗?

网友(点评):
400V电容旁边的启动小电容换个容量大点试试。电压25V以上就可以了。先断开12V。

网友(点评):
技术不到家......没有修不好的板子,只有修不好的的人

网友:
换一块二十来块,还至于嘛

网友:
没碰上!是不是100K以上的启动电阻开路了?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

你没查仔细吧。

网友:
不是把,没12V输出都搞不好,你首先要看下开关管其震没有,知道开关观起震或者没起震就好半了

网友:
观察有没有起震。应该有个绝招,不用示波器

网友:
有爆电容,应该来说换电容就好

这话就有问题了
没输出的板好修,输出不稳定的才难一点。查芯片工件条件,满足就查功率管

网友:
如果你真是个修电源高手的话,还修不好,那只有一种可能了------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很小。

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此人只会换件,不懂原理。不会分析电路。

没有学过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和维修程序。

网友:
没有电压输出 应该好搞的

网友:
你寄两块来我给你修

网友:
发过来一块,我研究研究。

补充内容 (2012-12-22 17:39):
我还没遇到没修上的电源板。

网友:
把高压部分断开试试

网友(点评):
对 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么难修的板,也给我来一块,哈哈哈。

网友:
也发给我看下、、电压没输出我觉得很好修。。前几天才修好一块。。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二修的电源板,上家把全部原 件都拆了检查一遍,地毯式轰炸,一直轰到高压板,没有修好,送到我这里,其实就是电源没有起震,我也检查了好长时间,看到芯片下面有点脏,拆掉203D6芯片,清理干净,焊好再量起震了,是上家换芯片导致的,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通病呀,我碰到这种板都有修好的呀。倒是驱动板上的瑞昱2120程序坏了没有修好过。

网友(点评):
这种不能用通用的刷程序吗?我老师说都能刷的啊,但我未试过。。。

网友(点评):
RT2120L的吧,有程序好刷的很!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没有液晶电视机的复杂吧,楼主怕成这样!!!如果真要地毯式地检查,更换零件的话,肯定会好,只是楼主没有那个心思罢了。

网友(点评):
地毯式检查 修复率还蛮高的

网友:
没12V想来应不是啥疑难的事。

网友:
做人低调点,可能也有人能修好的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只是这板我尝试了好几块没好都换了许多零件。后级的电容,TL431,光耦。前级的开关管,电源IC,启动电阻,300V电容。我甚至还用了外接调压电源输入到后级发现光耦在12V时有导通,以此断定问题不在后级。我还用过万能三端模块都能输出电压,而且将三端模块的控制脚接到光耦上还能稳压。所以开关变压器损坏是不成立的。最早怀疑是电源IC  OB2269CP,在换新芯片无果的情况下又从其他地方够到此IC但换上仍然无果。在查下去就很艰难,要是用示波器测试是否有驱动脉冲是方便,只是没有1:1隔离变压器,无法使用示波器。所以当时索性换新,只是故障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个网吧),一直更换不维修似乎有背于咱维修人的风格。所以想问问大家有谁修复过。

网友(点评):
看你的手段,离修开关电源还差那么一点点哈。

网友(点评):
我没用隔离电源,也照样拿示波器测前级的PWM和PFC波形

网友(点评):
OB2269这个发的新的很多都是不行的,300V正常就看OZ2269的工作条件吧,不用示波器应当也可以修好的.

网友(点评):
保险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