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D 超级难装

楼主(2012-12-18):
华硕A45VD  装64位WIN7  只要打独显的驱动,过会儿就蓝屏 代码 0X00000116    NVLDDMKM.SYS  独显驱动是官网下的

有什么窍门吗?请碰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试下驱动精灵或者去显卡芯片官网下一个试试,我装联想机子时也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用地GHOST版本,先把系统自带地删除,如果是双显卡,先装集显地,重启后然后再装官网地独显驱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GHOST版本,集显没用官网的,来试试多谢了

网友(2013-06-14):
我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 系统特难装

网友:
难是难了 点 经过努力 重点在分区(特殊的分区)和 系统引导盘上 有遇到类似的朋友 可以问我

网友A:
请教一下,这款机器怎么重装系统,原机带的系统我已经彻底格式了,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款机器怎么重装系统,原机带的系统我已经彻底格式了,

我也是这样的!装不进去!

网友:
没遇到过,同等问题答案

网友:
完全安装版可以

网友:
好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师傅也是说先装集显  在装独显。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问题,换个别的版本系统看看

网友:
inter 和 amd 一起的话 一般都是先打inter的 在打amd的,不然会黑屏 要按f8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

网友:
我家做华硕的,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顾客要求分5个区 ,装上之后蓝屏我就给分4个,就ok!尝试一下DG一下硬盘

网友:
完全安装版可以  +官方驱动

网友:
好象跟GHOST版本应该没关系,关系在于集成显卡与独立显卡驱动的问题上

网友:
全部驱动都不要打 装完了 用万能驱动打下试试 再不行 就只有麻烦点 全部用官方驱动 索尼的机子也是大多要单独打显卡驱动

网友:
路过,我没这个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