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N50进不了BIOS

楼主(2012-12-18):
今天新的索尼N50装的WIN8系统 叫我换装WIN7 我把键盘上面一排按键都按过 死活就是进不了BIOS  开机只有索尼画面 没BIOS信息就进系统。那位遇见过??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实在不行就800电话咨询下

网友(2013-01-19):
我也也到了  LZ你解决没有啊  分享下啊

网友:
没装过这个机器,楼主解决了通知下,以备后用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好难啊

网友(2013-02-21):
不会是FN+某个键吧!哈哈,打客服电话!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还有东芝的笔记本也一样,进不了bios,自带的win8 很多客户用不习惯。

后来我解决了!!!要么重刷bios。要么直接关机,下电池,拆机、把硬盘取出来之后,接在台式机上边,重新分区,重建mbr,在台式机上面GHOST,尽量用些深度的GHOST7,GHOST完之后,直接关机,拆掉硬盘装回笔记本中,在开机安装,这样可以避免驱动安装报错的时候造成死机问题。

网友:
win8换BIOS后WIN8就不能还原了

网友:
把笔记本硬盘拆出来呗,挂到台式机上重新分区,拷贝ghost

网友(2013-03-31):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按 Assist  进入 系统还原界面 然后按F2就可以进BIOS了  可以试下

网友(2013-06-21):
10楼是对的

网友:
用软件重起FN加f2或f4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2013-07-30):
如果是win8换win7  不只要进bios  还的改uefi这个设置  不然是装不进去的

网友:
师傅教过我,这种情况拆出硬盘,随便找个机器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问题是本本有保修易碎纸的,如果将硬盘拆出来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保修。

网友(2013-12-03):
索尼机器要接开机旁边键开机才能进BIOS的

网友:
嗯,同意十楼的兄弟。现在新出来的机器都很怪,只有在恢复界面才可以去启动选项,有些可以进BIOS。

网友:
按ASSIST开机后再按F2

网友:
有些一般是要一起按2~3个键!或者assist+F2

网友:
还有就是下个专门软件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