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的945P板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12-18):
一块盘正的945板不跑码,通电后风扇能转,但南桥北桥和CPU都没有温度,时钟晶振已换。

求助、

网友:
按照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步的来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啊!!!没有一点搞维修的精神

网友:
楼主请问您有没有做点什么工作才发的帖?最少查下电压吧@!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对的 至少看VTT出来没有啊

网友:
首先看看CPU,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再处理其他。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修的

网友:
别个这么说一般主要供电都是正常的噻  刷个BIOS  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