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37液晶一闪即黑,怎么才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

楼主(2012-12-18):
很少修液晶电视,这个37寸夏普是8根灯管的,手头没专门测试灯管的工具,拿那些小液晶通用板来试点过灯管,虽然亮得很暗,但是好像都没有问题,高压板也检测过了,主控是BD9777,原来15脚已经是短接到地了的,现在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主要没有办法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屏幕太大换灯的话也相当麻烦

电源板什么的肯定没有问题,电压也很稳定,

补充内容 (2012-12-22 18:09):
已修复,更换了高压其中一个断路的变压器

网友:
直接发个高压条,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找不到配件在淘宝上去淘就好了,好买的很啊

网友:
你们真是站着讲话不腰疼,淘宝这个高压板连邮费要400大洋,还好我已经大概找出问题部位了,等发配件到货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两个神器就可以了 测试灯管和高压 还没判断就测on脚电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谢谢分享

网友(2013-01-19):
背光板那要这么贵啊

网友:
去保护是14脚接地我前天刚修了一台夏普屏牌子是创维32L16HC刚好也是BD9777这块IC,不过我这个机是高压变压器坏了一个才保护的

网友:
我那个也是8灯的坏了一个高压变压器,然后就保护了,一开机2秒就黑了

网友:
你去保护之前最好要仔细查查电路有没有其他的坏件否则会烧别的电路的。

网友:
变压器坏,去保护后,应该能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