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维修NVFLASH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今天下载了一个NVFLASH 准备用来刷显卡BIOS 我把该软件放到U盘里 用U盘的DOS进入然后打命令 但是却出来个Load error: no DPMI  -Get csdpi*b.zip 后来想了下 DOS不认U盘 就放在C盘里面了 然后 进U盘DOS 结果还是这样 请问用过的大爷知道为啥不

网友(2013-01-17):
DOS怎么会不认U盘呢 U盘 为 FAT32格式 把NVFLASH文件夹 放到U盘里
例如 U盘为 C分区
进DOS
命令
C:回车
CD\NVFLASH 回车
DIR回车(查看NVFLASH文件夹里的所有程序)
NVFLASH -4 -5 -6 ******.ROM  回车

网友A:
大哥 真的不认 我的U盘已经做过U盘启动了 然后我就用U盘装的NVFLASH 可是不好使啊 就是这个NVFLASH的文件 就是不识别   但是我这个U盘里的MATS就好使 能测试显卡 不信大哥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真的不认 我的U盘已经做过U盘启动了 然后我就用U盘装的NVFLASH 可是不好使啊 就是这个NVFLASH的文件 ...

你把NVFLASH 建立一个 文件夹 命名为 NV 或者 NVFLASH
在吧 NVFLASH.EXE 以及 CWSDPMI.EXE 复制到 刚刚建立的 NV 或者 NVFLASH 文件夹内
再把这个 文件夹 复制到你的U盘里
在主板BIOS 里设置 USB ZIP 或者 USB HDD 为第一启动项
或者 看你的主板是什么品牌 开机 按快捷启动键 选择 U盘 启动
进DOS 命令 如上

网友:
dos不加载usb驱动的话怎么会认U盘呢,LZ第一次用dos?

网友:
.zip 不对吧  解压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