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A-A540显示OV3过电压报警的维修

楼主(2012-12-18):
接一三菱变频器FA-A540,上电显示OV3,为过电压报警

先将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图画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变频器你也修。。你还真牛

网友:
是不是漏电保护了,求解

网友:
应该是那几个高阻值的电阻异常,或者比较少393损坏,再问楼主,为什么要卖关子呢?

网友:
图怎么画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用protel 99se汉化版画的

网友:
首先纠偏一下,变频器型号为FR-A540。其次查看DCBUS实际显示电压,如偏高则多为A7800损坏;如正常,则多为比较电路损坏。三菱变频器FR-A540显示OV3过电压是常规故障,维修难度系数不算大的。楼主能将变频器DCBUS电压检测局部原理图绘出以便于分析故障,这种思路是对的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2-12-20 10:01):
呵呵,不敢当啊,这就是技术交流的平台,砌磋技艺的。

分析简介有效,正是这么处理的思路。 今天处理了两台FR-F740-18.5KW的,一台报警UV,一台报警OC1,都不是传统的外围电路故障,而是接口处理器芯片坏了,非典型故障。
你是专家,说的很对,我变频器维修的不多,下次碰到变频器问题要请专家多多指教了。

网友:
哎,只要跟电有关的,都要发上来......

网友:
“火箭客501  你是专家,说的很对,我变频器维修的不多,下次碰到变频器问题要请专家多多指教了。”
呵呵,不敢当啊,这本来就是技术交流的平台,切磋技艺的。

网友:
“你是专家,说的很对,我变频器维修的不多,下次碰到变频器问题要请专家多多指教了。”
呵呵,不敢当啊,这就是技术交流的平台,砌磋技艺的。

网友A:
上回说到将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图画出来后,就开始测试,当测试到隔离放大器A7800时,

发现6脚电压为3V7,7脚电压为1V2,电压差为2V5,大于3脚输入电压0.13V的8倍,再将3脚输入接地,6脚、7脚电压不变,判断隔离放大器A7800损坏,更换后正常。正常后6脚电压为3V1,7脚电压为2V,电压差为1.1V,大约是输入电压0.13V的8倍。6脚7脚电压差越大,机器就认为三相电压越高。

网友(点评):
不错!我给您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回说到将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图画出来后,就开始测试,当测试到隔离放大器A7800时,

发现6脚电压为3V7,7 ...

原来下回在这里啊!幸亏下翻看了看。

网友(点评):
本来想发在沙发的,没有想到沙发也不能编辑了,对不起让你好找,呵呵

网友:
A7800的2脚接地,和下面画的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A7800输入是:2脚与3脚电压之差,实际2脚接地,所以只有看3脚电压就是输入电压了。

网友:
楼主这胃口吊的也太大了吧。。。。

网友B:
你说这贴看的,还被版主评为严重灌水了,我怎么就灌水了?!好多天前就看到这个帖子,可是楼主卖关子,说什么下回分解,我可没见过这样的,今天又进来看看楼主的结果,楼主也说了维修结果了,想给楼主加分来着,可是我不能为发帖超过360小时的帖子加分了,怎么就灌水了?真搞不懂,我也发过不少帖子,有卖过关子吗?

网友(点评):
大家都清楚楼主卖关子,但没必要说来说去的,没意义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恩思路清晰。上次修了个三菱变频器也是欠压,最后是更换电容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贴看的,还被版主评为严重灌水了,我怎么就灌水了?!好多天前就看到这个帖子,可是楼主卖关子,说什 ...

这版块判定是否为灌水的要求是有点严了。我也被糊里糊涂的扣过一次。不知宇光版主能否稍微放松点呢?

网友(2013-01-28):
我问句题外话 我没弄过这个 但想知道两层的设计 为什么不能整合在一起哪

网友:
看看有好内容不。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小啊,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