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2-12-18):
东芝M800的机器,现机器触发到0.2几A就掉电,22脚20脚48脚31脚5脚电压都正常,44脚也有3.3V开启信号,VID全部是1.04V,CPU和芯片都换过无果,请问怎么查下去

网友:
在触发时用示波器打过CPU上管G极无波形跳变

网友:
VID应该是高低电平组合才正常吧

网友A:
这是ISL6262的VID组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ISL6262的VID组合图

图的最下面是VID全高,输出0V,我想你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47脚有没有电 再看看34脚 36脚有么有电

37和34脚无电压,36脚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47脚有没有电 再看看34脚 36脚有么有电

37和34无电压,36脚5V

网友:
VID组合应该有高低的,这边查起

网友:
追31脚去吧。PC47再不行。一直反向查。如果后级正常的话。

网友:
31脚正常啊

网友C:
休眠和深度休眠检查了吗,还有vid组合也不对,检查下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和深度休眠检查了吗,还有vid组合也不对,检查下总线供电

45和46脚都是0V

网友:
现在查到46脚的休眠信号不正常,现在低电平,查找图纸这信号是从南桥发出经过CPU供电芯片再到北桥再到CPU,查到南桥发出的ICH_DPRSTP#信号是低电平的,断开连接的0欧电阻CPU电压就有1.5v电压出来,有点高,电流上到0.3几掉电,这是否就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外围还有问题?

网友:
谁有笔记本 芯片 功能脚, 的英文标示资料
比如一块芯片不工作,要哪些条件它才工作, 我是才学习修笔记本的, 想了解下

网友: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