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 问题

楼主(2012-12-18):
为什么两个不同的诊断卡在同一块主板上同时插在PCI上  上电后跑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
两个诊断卡不一样要看哪个诊断卡的代码 ??

网友:
不要哭 小MM  兼容性不好啊 换好点的卡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不可过于相信这东西

网友:
正常的,要注意观察代码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