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装完系统即将重启时死机

楼主(2012-12-18):
今天修到一台6530B的机器,拿来时是不加电,拆机发现系统供电芯片附近有进水,洗干净后用其它板对比量进水部分元器件的阻值,发现有个电阻阻值偏大,更换,然后上电,可以正常开机了。以为捡到了一台好机器,迅速装机上硬盘装系统测机。结果问题出来了。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就亮了,不以为然,继续装系统,结果系统装完准备重启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了。以为是系统问题,先不管,关机了再开机进系统(没拔电源直接按开关关机,这时电源指示灯正常了,没亮),进系统后全功能检测都正常。好吧,没其他问题了再回来解决前面出现的死机故障吧。换U盘重装系统,问题依旧,没法了,换个硬盘,用光盘装系统,换CPU,换内存,所有外设都拔掉再装,还是一样,装完系统即将重启的时候死机(和系统版本什么的肯定没关系,前面也修了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用同样的系统没有这样的故障)。拆机再检查,没发现问题,从进水出下手吧,有料板,就把进水部分的元件全换了,还是一样,死机时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刷了个BIOS,问题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望高手给点方向???

网友:
把南桥做一遍

网友:
我也觉得桥的问题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