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2 艰难改屏线修复

楼主(2012-12-18):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 BENQ R42 笔记本 屏是碎的 想换屏 但是没有屏线 去了好多维修店 别人都说没有这个屏线 我在网上也找不到这个屏线 没办法只有给他改屏线了 改屏线150 客户答应了 他问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我说后天吧 然后给他开了个单子他就走了 屏是B141EW04的友达屏 由于要读码片 所以还不能用我们通用的屏线 于是在一台废华硕机器上找了个屏线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线应该怎么连接了 首先在百度里找到这个屏的接口定义(如图)
再看主板上的接口(如图)
分别对照这两个图 供电和地线就不用说了 屏接口的6脚和7脚是I2C总线(读码片用的)接主板的12脚和10脚 ,屏接口的8脚和9脚接主板的3脚和5脚,屏接口11脚和12脚接主板的9脚和11脚,屏接口的14脚和15脚接主板的4脚和6脚,屏接口的17脚和18脚接主板的16脚和18脚 接完OK 把屏装上 开机测试 白屏 怎么回事???难道是哪里没接好 不可能啊 想起来了 由于用的是自己的屏 可能是码片不匹配 重新换一张 开机 LOGO出来了 搞定 在这里提醒下朋友笔记本屏不是型号一样就可以互换的 还的看码片啊 最后发几张图片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高啊

网友:
技术不错  就是这图片压缩的有点失真

网友:
这线怎么塞到屏框里呀

网友:
where are the inventer  shcematic

网友A:
学习了,请问用这种方法能否把原来14.1的屏改屏线用到15寸屏上,屏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支持原创,就是屏线太粗了,不好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用这种方法能否把原来14.1的屏改屏线用到15寸屏上,屏能正常显示吗

不能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
原理是简单 做起来就复杂了

网友:
楼主我服了,高手在民间 啊

网友:
厉害 感觉屏线用废旧的屏线连起来比较好。

网友:
楼上 卖的是技术   支持原创    但是这样接 会不会不稳定哦?

网友:
高手一出手,果然非同凡响,

网友:
高手哦 学习了

网友:
很强大,屏接口的图去哪里找的,有专业的网站吗

网友:
LZ 非一般的功底啊,就是飞线粗了点,不是那么好装屏吧。请问屏接口工作原理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接这个要很有耐心,楼主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