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九阳JYC-19SA9电磁炉

楼主(2012-12-19):
今天修一台九阳JYC-19SA9电磁炉。故障为通电无任何反应,经测量开关键多数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再查300V电压正常,无18v,5v电压,后测得电源芯片上面一22欧姆电阻开路,换之,故障解决!

收了多少钱哦,有没有图纸共享下

网友:
修这个都是速度啊

网友:
楼主有做什么防护吗?,我一朋友修电磁炉,看到功率管烧掉了换上好的,一通电即烧,交学费了

网友:
保险处串灯泡啊,但是有的电磁炉会导致断续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