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焊接线后灯管中间不亮

楼主(2012-12-19):
灯管换过了,用点灯管的工具点灯管正常,但是只要接上灯管两头的连接线后,灯管要不变得很暗,要不就中间不亮,求救啊。

补充内容 (2012-12-23 11:13):
问题已经修复,系高压板供电问题,使用通用版代替。

网友:
灯管坏的呗,换一根再试试。

网友:
已经换了2个了,只要不接线灯管就正常的,一旦接上线灯管就中间不亮,要不就两度不够。很郁闷的问题啊。

网友:
1.测灯管的连接线的阻值,判断线正常不。2.高压板的功率,换个高压板试一试3.多口的高压板不可空口测灯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建议你换条灯管线或者灯管架试下,灯管架漏电是好多的呀,保险点换了灯管线

网友:
问题就是这样啊,找不到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在哪里,

灯管线我也换过了,现在在等新的高压板。

总结:这个问题估计在高压上,或者等管线上,因为只要焊接等管线,灯管就变暗或中间不良。

网友A:
搞了这么久,你连个外接高压也没试过啊。检测外接高压和灯管必须要有的啊通用驱动板。

网友:
哥!,你将高压煲或者高压板上的电容换掉,试哈。。。。

网友:
还是高压板有问题。高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这么久,你连个外接高压也没试过啊。检测外接高压和灯管必须要有的啊通用驱动板。

就是用外接的高压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