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网口如何完好无损的焊接下来!

楼主(2012-12-19):
上面的网口怎么用热风枪和烙铁完好无损的焊接下来!风枪调的温度和风速是多少,烙铁的调的温度是多少?希望大侠详细解答一下,小徒弟不胜感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网友(点评):
正面贴点锡纸,仍BGA上到了温度 镊子一挑就下来,然后用吸锡线把焊孔锡拖掉 换新的上去即可

网友:
我每次都把板搞得弯弯的   希望有大师指点

网友(点评):
仍BGA上焊 轻松加简单

网友:
接口类最好还是直接换新的,免不少麻烦。

网友:
一边风枪烧烤,,一边烙铁伺候,,,堆一堆锡上去,,

网友:
这个弄下来估计也有一半快报废了

网友:
我看也只能采用堆锡法,用大一点功率的烙铁

网友:
我也想学学。。。。

网友:
用吸锡枪先把固定脚吸空,再用烙铁焊信号脚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BGA取,然后用尖老虎钳取下来,一般下来都是完好无损的,不会变形的

网友:
堆一堆焊锡,有大功率的烙铁伺候

网友:
锡炉很好用的

网友:
先烙铁吸空,然后风枪,温度要高,瞬间搞定。不要拖拖拉拉,塑料地方贴铝箔纸。

网友:
这种最好还是用锡炉

网友:
用BGA吧,那样取下来很完善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大的吸锡枪来弄,你这种还真不好拆下来

网友:
大功率烙铁堆锡简单

网友:
就风枪加锡枪就搞定了 稳定自己看着点呗

网友:
先挂上有铅锡  风枪300度吹2分钟左右就下来了  一般带铁壳的原件  我直接放BGA上取

网友(2013-02-20):
都是用BGA台加热后,然后用镊子取下来,再用吸锡器清一下,再焊好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