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上电就亮,按开关关不掉,求解

楼主(2012-12-19):
一台aoc22寸显示器,被从后面砸倒,后来不加电,拆开看,保险烧了一个,原来是t3.15a 250v的,换了个2.5a 250v的,电源一插上就自动开了,按开关也关不掉,只有按住开关几秒才关得掉,目前就是关机这个问题,不会每次关机都要按几秒吧,还是这个机器本来机这样。求解。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控制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中间一个开关按键,四周四个按键的机子吧。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按键不良了

网友:
换按键再试其它

网友:
我也觉得是按键的问题,你测一下每个按键的电压,一般在3.3V左右,如果其中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都可能是问题的根本。。。试下吧。。。经验都是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