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进醋,严重腐蚀

楼主(2012-12-19):
联想v450,从触摸板处进醋,主板严重腐蚀。能开机不亮屏。这种情况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还是直接换板。

楼主:
求解答,求指点

网友:
洗板水洗  洗了之后再看看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不算很严重吧,面积不大,用洗板水刷刷,不行就哪腐蚀就换哪里,基本OK

网友(点评):
你试试看?哪里服饰就换哪里,PCB板断线,你就换PCB板?切……

网友(点评):
大哥你也太较真了,断线不严重一样可以补的,人家只是打个比方,看你激动成这样

网友:
大哥你也太较真了,断线不严重一样可以补的,人家只是打个比方,看你激动成这样,、
这个给楼下那个点评的

网友A:
说容易,,进水的机器,,论坛很多高手,,都不敢冒然下结论!

网友:
应当可以修,,

网友B:
还行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不断线严重,基本能修复,曾经修过一个机器烧了板子一个洞我花了三天时间飞了12根线修好了,不过貌似用不长,主要跟客户协商最好就是能换板子就换板子

网友C:
用自来水加洗衣粉清洗全盘 在用压缩机吹干 在用电炊风吹干 估计就OK L

网友D:
- -这个笔记本不会是在厨房用吧- -还能进这玩意 客户好说话就直接换 麻烦 如果不好说话的话那就蒙头猛干 不行拉倒

网友E:
应该能修好,但最起码得有点基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这个笔记本不会是在厨房用吧- -还能进这玩意 客户好说话就直接换 麻烦 如果不好说话的话那就蒙 ...

多谢回复,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能修好,但最起码得有点基础才行

多谢回复,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来水加洗衣粉清洗全盘 在用压缩机吹干 在用电炊风吹干 估计就OK L

多谢回复,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不断线严重,基本能修复,曾经修过一个机器烧了板子一个洞我花了三天时间飞了12根线 ...

多谢回复,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容易,,进水的机器,,论坛很多高手,,都不敢冒然下结论!

多谢回复,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