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有LOGO声音之后就是嘀嘀嘀的报警

楼主(2012-12-19):
几天接到一个华硕A8J的笔记本开机没显示但是有LOGO声音。之后就是嘀嘀嘀的报警。外接也是一样没显示。插显卡和不插显卡都是一样的问题。机器有LOGO声音表示机器已经开起来就是不显示。显卡换过了、问题一样求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在此谢过了先

网友:
是AMD平台的机器么? 是的话桥反而比显卡更容易出问题,显卡芯片是英伟达还是ATI的?ATI的话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A:
我的z99j intel 7300显卡板,也是这问题,不插显卡板,或插别的显卡板都报警无显

网友:
AMD 北桥问题 不过就是加焊了用不住

网友:
是INTEL的、北桥干了、问题还是照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z99j intel 7300显卡板,也是这问题,不插显卡板,或插别的显卡板都报警无显

就是这问题、、、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显卡换了是换显卡芯片还是显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显卡换了是换显卡芯片还是显卡板

换的显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显卡换了是换显卡芯片还是显卡板

换的显卡、

网友C:
我就在回复了你帖子之后就整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INTER平台、ATI独立显卡板的,不知道跟你的配置是否一样,拿掉电池时感觉电池接口处好像有进水痕迹,所以也没开机看原始故障是什么,让别人帮着把板子拆出来观察后未发现进水痕迹,通电开机,裸板电流跳过内存,加显卡板后跑正常电流,接屏跟喇叭也是提示开机LOGO的声音 ,屏没有显示    外接正常,ATI显卡板不太容易出问题,拆出屏换了片OK正常,点灯管不亮
不知道你屏这块有没有排除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回复了你帖子之后就整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INTER平台、ATI独立显卡板的,不知道跟你的配置是否一样 ...

谢了哥们、嘀嘀嘀报警你那有嘛?后来我问我师傅他说以前他碰到几个这个型号的机子。说是显卡插槽的问题他换了好了、

网友:
7300显卡贵没有必要,怕麻烦的话,去淘宝上买个A卡,m64-m的,ATI X2300,刷下BISO就好了

网友D(2013-12-03):
搂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搂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一样的

不好意思我也忘记了、过了好久了到现在、

网友:
哦手上有一台还在纠结中呵呵

网友(2014-11-22):
你的机子修好了么   和你一样一样的    在线等回复

网友:
不同的报警声有不同的含义、你那是报警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