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电压有跳动,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2-12-19):
一台17寸的液晶显示器,外接适配器的那种。
故障是不加电。适配器标称电压是12V,但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有跳动,在8—11V之间跳动。
请问下这种电压跳动是否会导致不加电?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个试试不就晓得啦 明显偏低啊

网友:
没得换啊,那适配器拆也拆不开

网友:
估计是适配器里的滤波电容失效了,拆开看一下。用大螺丝刀柄在适配器两侧面接缝处重敲数下,就可以撬开了。

网友:
现在电压都不够了,你一接上负载更不用说了,肯定是上不了电的

网友:
教你个修适配器的方法,,,用梅花锣丝刀刀把把它给敲松了,才能打得开的。。。
你这个问题,,因该是,反馈电容不行了,看是看不出来的,,你将50V47UF的小电容换了试下,因该可以了的!

网友:
问题解决,确实是适配器电压跳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