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2N68-AM SE2跑D5掉电的,本人维修解决!

楼主(2012-12-19):
关于M2N68-AM SE2跑D5掉电的,本人维修解决!看到论坛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解决的,今天遇到一块同样的情况的主板。接上电源自动上电跑D5后掉电,并不动再上电。测开机针只有0.35V,本人也走了远路,上来就加焊桥,换了IO.没有仔细……。开机针直连IO 8712的,怎么会只有0.35V,找开机针边上的电阻电容,发现是一个822的排阻是给开机针上拉电压。直接拆掉排阻,好了一点电压都没了。换上测,开机针有5V了,上电跑码OK.就是822排阻坏了。以后大家遇到这个现像知道怎么修了吧!

网友:
哈哈  我遇到清下BIOS就好了的

网友:
好修哦   刷bios    排阻

网友:
掉地啊之间查开机条件楼   开关针3到5V的电压也在其类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开机针电压低会产生开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开机针电压低会产生开机掉电的。

开机针  不是个拉低信号的作用嘛    就等于  你一直把开关按着    他出发开机  但是你一直按着的话就会强行关机   所以会出现   反复重启  自动上电     电压被拉低他就上电   然后反复,,,

网友:
开机针电压偏低一般跑到内存就掉电的。。。。asus电阻坏多

网友:
华硕主板的 822排阻 坏的 怎么多啊 我见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