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LL PP19L掉电

楼主(2012-12-19):
前几天接到台EDLL PP19L客户说开机无显,我接过一看电流跑到0.3几就掉电了,很明显肯定是CPU无供电了,然后报价让客户留机维修,打发完客户后拆机量各大电感果然是CPU无供电,大家都知道了CPU无供电肯定先查CPU供电芯片条件了, 1脚供电5V有了,再量6脚EN没有,好问题就是这里了,追踪后EN RUNPWROK是从几个门电路产生的,如图 U50 4,5脚都为高6脚才会为高,用万用表量了下4脚0V,5脚3.3V,好了就是4脚有问题了而4脚也是几个门电路产生的,继续往前查,我当时候没有量1,2脚就直接量了U52 1,2脚,1脚为0,2脚为3,3V那么后面既然肯定也都为低的了,继续往前查,看U52 1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U24 7脚来的,如图 如果U24没有短路(或是坏了)的话7脚应该也会为高,因为此信号经R222上拉到+3VRUN,量了下5脚供电有了8脚EN也有了,3,4脚也有输出2,5V了,那么7脚应该也要为高才是啊,为什么是0V呢,再量了下R222 1脚竟然也是0V,心喜问题就在这里了,习惯性的把万用表调到嗡鸣档打了R222 1脚对地阻值为0,哦原来是+3VRUN短路了,接了两根线烧电路了,竟然是C394发烫短路 用风枪把C394吹了下来,用万用表再+3VRUN对地阻值正常,以为就好了,上电一来电流跳到0.1几就掉了,纳闷还是CPU电压不出啊,用万用表量了下CPU供电芯片6脚还是没有,难道+3VRUN还不出来吗?用万用表再量下R222 1脚有了,再量2脚没有,然后就把R222拆了下来量竟然是无穷大,在料板拆了个1M的电阻上去,上电电流哗啦啦的跳到了1.几,接屏亮机,此机修复。
新手,写得不好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简单明了新手很容易看懂  还望楼主以后多出出经典贴……^
请问楼主U24的7脚 上拉电阻 有什么用 或者什么情况上拉 ……??? 还有什么下拉电阻

网友A:
这个门电路复制不? 我还没仔细看过门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门电路复制不? 我还没仔细看过门电路呢。。

什么复制,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复制,不明白你说什么?

复杂   呵呵 打错了

网友:
有图带解说,一目了然,思路很清晰,都是高手啊

网友C:
直接量供电电感,可能维修会更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量供电电感,可能维修会更快一点,,,

你说的是哪个供电电感呢?

网友D:
楼主分析的真好,最后是换了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是吗,但中间的过程肯定没这么简单,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真好,最后是换了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是吗,但中间的过程肯定没这么简单,顶楼主!

确实中间有点误判,不过还好。

网友:
不错  这个问题倒是不复杂    顺藤摸瓜    就找到了    挺好的帖子

网友(2014-02-28):
问题倒是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