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方屏,颜色发白,调节也没有用。

楼主(2012-12-19):
AOC19寸,屏发白,已经换过板子,确认是屏的问题。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所说的发白是不是白屏啊,如你所说的屏坏的话那就没得搞头了。

网友:
我也有个17的,用一会一圈会有点变白发虚,别的都正常

网友:
屏的DC-DC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屏型号和屏故障现象图片 起码也要整一个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