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硬盘SCSI73.4G32P0730 8B073J0硬盘敲盘电路板电性能正常数据恢
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5000  奖励楼层: 8,88,188,288,388,488,1000

楼主(2012-12-19):
IBM服务器硬盘SCSI73.4G32P0730 8B073J0硬盘敲盘电路板烧数据恢复

    该硬盘是 同行发过来的 在他手里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起初也咨询过我 估计是因为价格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客户的同意,同行也进行了 电性能的测试,对已相同型号的硬盘 阻抗值 是正常的(单独检测电路板),更换电路板以后,硬盘能起转  但是硬盘敲盘更加严重,顺丰快递隔天就到我这里,通过检测基本上和他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能开盘了,将硬盘打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硬盘是两个盘片 四个磁头,盘片和盘片之间的间隔也很大 ,更换磁头也会比较容易,主要是在磁头换上去以后  磁头归位的过程 ,旋转盘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让磁头粘在盘片上 否则容易造成磁头的损坏变形,磁头归位力度要始终保持一个“劲儿”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更换好的磁头以后直接链接SCSI读取设备,通电,磁盘正常起转,除了起转的声音比较大意外 没有其他的异常,硬盘很快就被设备所识别,容量型号都正确,直接对硬盘进行镜像,读取扇区的时候速度比较慢,但是没有出现大量的坏扇,到达一半儿的时候出现过间断性的坏扇以外没有出现其他情况

镜像完毕以后直接扫描数据,目录也很完整,由于数据大部分都是网站以及数据库,所以着重的验证了一下完整性,结果都能正常的打开,非常的完整!下面看一下具体的目录,由于涉及到客户数据 文件名做了相应的处理。

网友:
   搞个硬盘 不容易呀现在

网友:
楼主这次小赚了一笔了

网友:
问个问题,  磁盘坏道对2003server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不会导致系统变慢,而xp 就不行,一有坏道就慢的要死,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开盘是经验+细节+手法+金钱。有时候还要带小小运气成份,哈哈祝贺陶工又小赚一笔。

网友:
楼上问题很好呀,我从没用过server2003. 这次听说了,以后没准能用到。

网友:
修这个硬盘 报价应该不少吧!

网友A:
如果涉及到raid 楼主就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这次楼主就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呵呵 总结的很对 不过有时候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涉及到raid 楼主就可以赚一笔了!

不是raid  就是一个 单一的 SCSI盘 估计是早期的服务器上的硬盘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这种领域我这还涉及不到

网友:
一般成功的概率有多少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