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A引起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2-12-19):
某客户送来7200.12的希捷盘,容量是1000GB,据客户描述,硬盘能认盘,也能进系统,但是,最后一个区提示未格式化,于是,客户对电脑比较熟悉,于是,上百度下载了几个数据恢复软件扫描,结果,数据恢复了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打不开或者乱码,而且,扫描的时候经常出现死机,或者重启故障。
     由客户的描述,可以判断有几种可能,第一硬盘有坏道,第二数据被病毒破坏,为什么其它盘的数据正常呢。第三分区表出错了。既然进系统无法操作这个硬盘,于是,用我们最常用的MHDD吧。
先进到MHDD程序,如下图:

输入MHDD四个字母,回车,就进到了MHDD里面,如下图:
出现MHDD>提示符,就表示进到了MHDD里面,版本是4.6版
先输入PORT命令,选择要检修的硬盘,要接的端口,用的是PC3000电脑,端口肯定是3啦。
选好端口以后,就可以接盘了,先接上数据线,再快速的接上电源线,这个时候,可以看到BUSY亮了
如果,BUSY不亮,或者亮很多灯,或者一个灯都不亮,表明板坏了,当然,要排除选错端口,接错数据线电源线的低级故障。
一般BUSY要亮一段时间,因为,在忙于找板信息,找固件信息等。
有些认盘慢的硬盘,可能要等四五分钟,有点耐心吧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会亮DRDY和DRSC灯,表示就绪了。
出现了HPA灯,表示容量被截取过,估计是电脑发生过使用不当的情况,既然容量不对,我们就把正确容量恢复一下吧。
用MHDD的NHPA命令来恢复原容量
顺利恢复原来的容量,再看看是否有坏道吧。
选择从0开始扫描,看是否有坏道。
再看看后面是否有坏道。
通过SCAN扫描,发现没有什么坏道,只有少量色块,对于恢复数据没有影响,于是,进入XP系统,看看客户数据是否正常。
下面是进入XP以后,提取数据的截图。
找到硬盘型号 ST31000528AS了
这个时候,我们启动R-STUDIO软件。
找到故障盘,1000G的希捷盘,明显能看到分区表了。
打开第一个分区看看是否正常
里面是系统文件,文件正常,没有报错,也没有提示有坏道。
打开第二个区,看到有非常多的DCM图片,有近700GB的图片呢,还真不少呀。
数据正常,没有报错,把数据复制到客户提供的数据盘,数据完全恢复成功
其实数据恢复,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你不太注意的小细节。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4-5-23 08:41

网友A:
看的我是晕晕乎乎的,希望上来人们给我解释

网友:
受教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HDD没大问题的话,之前人为何要砍段呢?有些情况就不能“解铃还须系铃人”喽。。。

网友:
2楼的,你按照他说的步骤做就行了阿~

网友:
不是人为的,硬盘发生异常,是自己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是晕晕乎乎的,希望上来人们给我解释

没有数据恢复基础,看不懂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没有用MHDD的时候经常用DM作类似操作,但是DM对大盘就支持的不行了,还是MHDD要方便些,顶罗工。

网友:
受教了

非常好的教材

网友:
真不亏是专业的啊!原来MHDD还有这种玩法 啊!可惜我只会用它来测硬盘有没有坏道!呵呵

网友:
总得说不错 但是我还是喜欢进入MHDD先断电再接硬盘 可非罗工直接带电插硬盘

网友(点评):
罗工用的是pc3000 ,你没这个设备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对于MHDD。带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B:
罗工  1953525167这个数据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查资料输入的正确容量呢?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用R-STUDIO不行吗?

网友:
对啊=====“这种情况,直接用R-STUDIO不行吗?”   想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老师  我是李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  1953525167这个数据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查资料输入的正确容量呢?

这个是根据硬盘容量来的

网友(2013-01-25):
MHDD 还可以修复坏道吧

网友(2014-09-18):
MHDD主要作用是判断硬盘的故障,和修复少量的坏道。

网友C:
MHDD其实功能也挺多的,只是很多人不会用(包括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HDD其实功能也挺多的,只是很多人不会用(包括我)

呵呵,别人也许不会用,你肯定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别人也许不会用,你肯定会用。

我还是新手,只会些简单的,也是跟你学的

网友(2014-10-25):
遇到几个HPA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