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棘手的屏了,M190PW01,大家进来LOOK一下。

楼主(2012-12-19):
一块AUO M190PW01的屏,点亮后屏上出现很规律的竖线,先代换了驱动板和屏线,
然后又代换了AUO 030的大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对比了一下碎屏的各项电压,都很
正常,到此没辙了。

网友:
各组电压呢???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啊,我上面已经说了,对比了碎屏的各项电压都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干扰,电源输出滤波不良?

网友:
换原装VGA线试一下。

网友:
有干扰存在??

网友:
我估计是模组有问题吧  应该报废了

网友:
楼主试屏的机器用的E5300啊 还是比较经典的 稳定

网友:
试了外接木有的额~

网友:
为什么不给个正面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