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达安劲ATX-380静音版电源维修

楼主(2012-12-19):
故障现象:无法开机,测量待机电压正常,绿线接地,其它无输出。拆机检查Q1(D304X)正常,Q2(D304X)E、B极短路,更换后检查其它元件无误,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维修电源最那什么了~上次一个500W的电源,大短!查了半天,拆掉了好多件,才发现大电感线圈里面烧糊了,直接多路对地短路啊~要是遇到大功率的值得修理~小功率的要是维修起来也卖不了几个钱~当然,加强一下经验是万万有好处的!同样新手,求转正!求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