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3N78-CM主板的点位图

楼主(2012-12-19):
    遇到一块华硕M3N78-CM主板, 故障是USB检测报错15秒自动断电, 测量USB的供电都正常,想查下OC#脚,但是没有这主板的点位图,不知道怎样查,在此,请求华硕M3N78-CM主板的点位图,有的朋友麻烦给我上传一份咯,谢谢啦!!!

网友:
短接一下usb接口

网友:
华硕主板开机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关闭CMOS checksam bad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翻译过来的意思 CMOS检查失败,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1、将主板上的5-6/7-8 USB模式跳线短接成1-2针即可。2、你的CMOS的校验码出错了,原因可能出在你的USB设备上,请尝试恢复BIOS出厂设置,或更换USB设备,要不然还有可能是你的CMOS电池没电了,去换一个;3、拔掉前端的USB线。

网友:
以前修台式时也遇到过,,忘记这么弄好的了- -, 好像BIOS里面设置把, 你吧USB关掉试试那,bios设置后不行的话就换换USB口附近的排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