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了USB接口

楼主(2012-12-19):
检测不了USB接口,测到有4.5V的供电,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测2和3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板呀?????

网友:
4.5V有点低,看你用什么设备了

网友A:
4.5V偏低了,查线路,打下USB信号线的值,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4.5 电压有点低 一般 都是5V 或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V偏低了,查线路,打下USB信号线的值,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

我问下每个USB的信号线是单独进入桥的吗?我有块P55-CD53的板子,板载USB有2个接口的信号线短路,其它的都正常的。主板能进系统。USB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