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N 跑EE

楼主(2012-12-19):
同行一拿来时会掉电,查到各大供电正常伙就刷了个BIOS,问题解决,但现在是不过内存,跑EE,插个喇叭会一直滴滴叫,IO腐蚀,我干脆换了,现在不知道在换IO时有没有掉件,谁可以传个照片或者图纸来,如果没有我就做桥了,这板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我没分享,我在求助。。。。

网友:
二搂的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如果直接跑EE的话就是没跑马  如果从CPU跑到内存的话  卡内存的话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图的话网上搜索吧。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查了没,反正总有一个凸显出来吧

网友:
先别急着动桥,把CPU和内存拆下后才点机测试,看看报警的声音是否一样。

网友:
都报警了 怎么 没跑吗 从下 刷个BIOS 试试  找个 早期版本的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和大家说,做桥好了,测试稳定给客户了

网友:
BIOS也会造成的

网友:
BIOS一开始都刷了的,后来也刷了几回,现在好了,桥虚焊,一开始是BIOS资料缺失导致掉电的

网友:
不过内存,测一下内存的SPD电压3.3V 是否正常?这个板的SPD脚也容易烧断!仔细看看内存插槽背面,有没有烧毁的痕迹!

网友:
好了就不管它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