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外部因素能影响到LCD显示器?

楼主(2012-12-19):
有一客户,用的时间一长显示器就会出现抖动,条状花屏,换显示器一样,主机已测无问题,只能找外部因素了,有两功放音箱但LCD好像不受电磁影响吧
显示器

网友:
你没换信号线试试。

网友:
你判断是显示器本身问题还是其他配件影响了吗/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VGA线、驱动板、屏线、屏接口。
先易后难,逐一检查,找出原因。

网友:
“用的时间一长显示器就会出现抖动,条状花屏,换显示器一样,主机已测无问题.........”
更换显示器后故障依旧,只能是主机的问题了。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 电~做条地线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