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怎么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2-12-19):
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高压部份坏了,怎么改通用高压板,通用高压板一共4根线红色线=输入,黄色线=开关/亮度调节,黑色线=地线,求教一下怎么改

网友:
首先断开电源板到高压板的供电(切断),再把高压板连接头的四根线对应连接到电源板上的四个点。
找到合适位置固定好高压板即可。

网友:
很简单 高压部分有个电容 红线接正 黑线接负 adj 不用接  开关线 接到电源板上提示的开关上  再找个合适的位置 就可

网友:
找准电压就可以飞过了

网友:
其实楼主你都写了出来,找个12V,地,开关控制(3.3V)就这三条线,打空高压的保险接上OK

网友A:
断高压
红色12V接25V滤波电容电容正极
负极接地
开关线接到0N/0FF脚

网友:
楼上的为正解  楼下的不要来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高压
红色12V接25V滤波电容电容正极
负极接地

简单明了!支持!

网友:
找一个宽电压的高压板改吧,要不用不了多久就会挂的,有的通用高压板上面的电容才是25V这种24V的,电压一高就冒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