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贴加分吧

楼主(2012-12-19):
(图片)

网友(点评):
管理员心情真好呀^_^

网友:
确实不么样

网友A:
还加分!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在这个上边做个接口多好,也不用引线,看这个多麻烦!!!

网友:
科学   楼主人才  是5V吗  还是多少   人家那上面的电池一般不是9V的吗    会不会偏低呢

网友:
实用性不高。

网友C:
我的表电池是3V的。不会偏我还怕高呢。不过一般手机用USB充电都很稳定。也是用的3V

网友:
就是不用买电池了。

网友:
为何啊兄弟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上边做个接口多好,也不用引线,看这个多麻烦!!!

做接口才麻烦哦,直接引线点两个焊点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电池是3V的。不会偏我还怕高呢。不过一般手机用USB充电都很稳定。也是用的3V

USB供电是5V 但是用在电路上会转出3V应该是这样。稳定不用怕。

网友:
DIY的还不错,最起码线的出口处理的还比较好

网友:
最好还是用变压器的那种好,开关电源出来,带电测量怕容易坏吧

网友:
会不会数据不准啊,一般都是9V的

网友:
有创意就好。。

网友:
万用表一般都是9V的吧!直接在做个接口在上面不是更美观?

网友:
大家互相引荐引荐  取长补短吗  现在9v的好像挺多的吧  谁想个好的点子9v。。。。。。要稳定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加分!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

我的早是了,我改一个,充电器

网友:
越改越不方便了!本来可以随意挪动的,这下可好,拖后腿了。

网友:
哈哈!不错的想法  3V改5V  但我的万用表是9V的   不怎么方便改   改12V的 机箱前置面板也要改成12V的

网友:
有点不太方便,电池也不贵,玩一玩可以。也可以买一台台式的测量仪器。

网友:
我有很好的建议就是!不会改来改去!如果是9V的!去买一个9V的小电源!如果是5v的!电脑上的USB就不错 !直接把万用表拆开接线就O拉!看我的!万用表旁边的线

网友:
我的万用表刚买来  我就改成9V电源供电的了!  从来没有过电池

网友C:
我看错了,我的就是9V的。呵呵 用着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错了,我的就是9V的。呵呵 用着还行。

稳定不,9V的电压 5V也带的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不,9V的电压 5V也带的动啊

暂时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