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2-12-19):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外接适配器19寸的显示器,亮下就灭,外接灯管试,发现就一边不亮,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换了还是以样,这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你试试   灯管   有坏的   不

网友:
可能灯管还有问题呢,拆出来看下也不费什么时间

网友B:
外接电源,有一半不亮,是不是灯管问题?闪一下就暗,也可能是保护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那边不亮说明那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灯管   有坏的   不

外接的确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电源,有一半不亮,是不是灯管问题?闪一下就暗,也可能是保护

试一试

网友:
你把会亮的灯管和不会亮的灯管交换位置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建议你还通用高压条!

网友C:
是联想17的显示器吗?如果是,看看5707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联想17的显示器吗?如果是,看看5707坏没坏

C5707也换了

网友:
高压包。5707.电感有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