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HK320-51SP上电无反应

楼主(2012-12-19):
我有个航嘉HK320-51SP电源,有5v sb待机电压,用电源测试器测试无+5v +12v,-12v,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连续转,测试紫线有5v,灰色0v,连接光驱后短接绿黑线光驱灯亮,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您老师指教,谢谢!写的有点乱,请高手指教,谢谢!
求助

网友:
无+5+12-12风扇还能转?

网友:
怀疑
北桥问题了

网友:
无输出电压风扇能转,奇怪!!!!!。电从何来。

网友:
我描述的有点乱,简单说下就是电源通电无反应,短接绿黑线风扇连续转,有5v待机电压,测量DM311的6.7.8脚对地电压为0v

网友:
真的思想乱,楼主现在电源是有输出的,但是明显PG电压不正常,要检修才行,应该查一下300V电压是否正常。另电源通电正常应该只有5V待机,短接绿地电源才工作有输出电压才是正常的!一通电电源就有电压输出是不正常的(不受控了)

网友:
电源更换DM311芯片后正常运行,没换之前测试5v待机(紫色) 正常、短接绿色+黑色 风扇转动、黄0.26v
灰0.13v;

网友:
还是有点乱!还是不明白电源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