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一下充放电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2-12-19):
充放电芯片 ISL6251HAZ和ISL6251AHAZ 能代换吗??

网友:
阵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啊

网友:
哦,我查了下看图

应该是可以的,你看我画红色椭圆处,那两个应该是一样的阵脚定义!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您怎么焊接上去呀封装不一样呀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封装是一样的 一面12个脚位 可以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