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68是认识不认 USB 求救

楼主(2012-12-19):
技嘉 N68 开机有时花屏 有时认不到 USB 打印机安装不上报错误 求助
求助
技嘉

网友:
看看USB供电5V足不足

网友:
加焊一下。。
花是GPU虚汗了。。单桥的N68 应该是7025的桥吧
花100元,换个桥。你看值么?
USB是由桥控制的,你打下数据线的值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下USB供电部分,没问题的话直接加焊桥

网友:
哦 谢谢 我加焊一把 看看吧

网友:
直接加焊,我修过喔。。

网友:
你先看USB和并口是由谁来管理的

网友:
恩 谢谢大家 加焊了一下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