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L 1420换631显卡以后,老内存蓝屏。。求救

楼主(2012-12-19):
加焊了也蓝,换了2个显卡,,都是631的,也蓝。不是报NV蓝
是内存蓝。。求救别说硬盘模式了,我懂得
SATA改IDE,内存也换了N条了

补充内容 (2012-12-20 09:14):
flash cache module关闭,硬盘模式SATA改成IDE了
BIOS刷到A10最新版本
内存槽托了一边

补充内容 (2012-12-20 09:16):
有时候,进PE也蓝

补充内容 (2012-12-20 18:09):
今天把BIOS降到A8,换了2个CPUT6400,和T2370,还是蓝屏

网友:
是进系统蓝屏吗,BIOS 里改了接口没

网友:
这种应该改了硬盘模式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条试试呗~

网友:
内存换了不行就 进BIOS改下硬盘模式吧

网友:
显卡从新焊接一下

网友:
这种悲催的问题啊。

网友A:
是 XP 系统吗? 如果是的话改成 WIN7 系统吧

网友:
碰到一台三星电脑换升级显卡后也是会蓝屏,以为没做好,重新做也一样,最后换 WIN7 系统搞定

网友B:
拿个别的硬盘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XP 系统吗? 如果是的话改成 WIN7 系统吧

顾客原来就是X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别的硬盘做个系统看看

换了硬盘做系统了,还蓝

网友:
显存问题多些,。……。,

网友:
拖了一下内存槽子,再看看

网友C:
进PE里面,把文件引导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里面,把文件引导一下,就可以了

硬盘都换了,系统都做了

网友:
换过CPU吗。。我就遇到一台多。GHOST完 开始解压显卡驱动就蓝。开始以为是显卡。果断加焊无果。。换了显卡芯片还是一样 。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改了硬盘模式就OK了,没遇到楼主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