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2-12-19):
客户的一台联想LXH-WG15L液晶,VGA线插头被客户弄掉了,只有线,没有VGA插头了,用通用线代换显示无信号,看样子联想这种线的排序是与通用VGA线不一样,代换不了,但原装线也找不到,有谁知道这种VGA的排序是怎么排的,告诉一下
求助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可能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RGB三条线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哪几条,行同场就只能慢慢接上去试了

网友:
要一根一根去试的,哥哥,你有的忙了,上次,我师父修你这样的问题,也是没头的,修了一个上午才搞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