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安装WIN7系统,XP不能安装

楼主(2012-12-19):
       客户一台宏基G1731主机,主板是G31T-M5,不能安装XP系统,而WIN7系统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XP的PE也不进,只能进WIN7的PE.BIOS刷了故障一样,硬盘和内存换了也一样,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另:客户有3台同样的机器,只有这台有这问题.求解......

网友A:
用WIN7的PE装XP系统不就行啦!如果还不行就换个XP系统装装看

网友:
只有不支持xp的笔记本,对于不支持xp的台式机还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可以调一下硬盘模式,台式机真没见过,你把光驱去掉试试看,宏基笔记本也有此情况,去光驱后ok。你试试吧。

网友:
宏基笔记本把DVD拔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昨天装了一台acer的win7  进xp pe蓝屏,原来和这有关。
调了硬盘模式后就可以xp了么?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WIN7的PE装XP系统不就行啦!如果还不行就换个XP系统装装看

我也试过这样装,也不行.镜像文件也换过

网友:
台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这样装,也不行.镜像文件也换过

内存有问题   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复杂化了,跳出这个圈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cpu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那就不进PE装试一下在DOS下直接手动GHOST安装XP系统

网友:
进BIOS 把AHCI改IDE

网友:
有可能南桥有情况了,

网友:
搞不好楼主装的系统有问题换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进不去XP,到滚动条死机,进PE也一样死机,但WIN7的PE就能进,后来换的南桥,好了!

网友:
你要降低BIOS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