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屡烧51020

楼主(2012-12-19):
  一台华硕F80S 上次是不触发,后来查明是51020烧掉了,换了就好了,客户拿走用了一个礼拜就拿过来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后来换个51020 待机电流在0.01-0.02反复的跳,一段时间后待机0.03 然后就不能触发了,3v 5v没有,仔细查了查,发现REF 竟然有9.5V 修这么长时间一般都 是2V的基准,怪不得老是烧51020 但是从点位图上来看,REF没有到哪的信号,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基准会变成9.5V呢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呢

网友:
中间接个降压电阻

网友:
没遇见过还 解决了吗?

网友:
找个代换型号呢

网友:
我也遇到台一样的问题还放我这儿哪儿!还是拿过来换了 51020就好了用几天就不行郁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