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苹果不会的地方

楼主(2012-12-19):
刚接触苹果维修 问一下修苹果的时候普通可调电源能用么  各位高手修苹果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电源修的

网友:
有些可以用,有些不能用的,看实际机型

网友:
先买一根电源线吧,有些机型不行。

网友:
确实不太好搞啊。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买个苹果电源,拆那线出来(也是一正一负)接就好了,注:非原装电源的线有些机器是开不了及的

网友(2013-07-06):
我修个a1278 就是有待机,不触发,怎么接可调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