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ATTEN 3005S

楼主(2012-12-19):
     联想昭阳e290 输入dc19v,3.42a。用3005s来供电,参数正确设置后。上机后power灯不亮。但用一个普通的19v,4.7a的电源适配器轻松开机。
   原来以为是dc头接触不良,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用表量了下从3005s出来的dc头电压为19.3v.
     用3005s的修本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也请各位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2-21 12:37):
问题解决,是一场误会,不是3005的问题,原来是连接导线的问题,电阻太太了。(香蕉头+鳄鱼夹的电阻也不小),希望大家以后接线的时候多注意

网友:
我遇到过CQ42用原装19V不能开机 18。5能开机的。那19V的输出是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