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 有时显,有时不显。。。

楼主(2012-12-19):
今天修了一台HP DV2 的机器,开机跑1.2,加焊了显卡,刷了BISS,再开机跑1.7,心想好了,接屏测试,确实亮了,断开电源,重开机,又不亮了,5次触发能一次亮,没思路了,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显卡

网友:
是不是合一桥,如果是,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你是加焊显卡后试机没?还是焊了显卡就接着刷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