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显示器黄灯问题

楼主(2012-12-19):
  新手请教个 问题  一台富士通 15寸的  液晶显示器  开机  黄灯一直长亮  黑屏  无显示  请问思路  如何下手

网友:
黄灯常亮应该是无信号输入的提示。先检查主机及VGA信号线是否正常。

说的很对,再不行刷一BOIS

网友A:
一直黑屏吗?就连无信号的对话框都不显示吗?开机瞬间都不亮绿灯?建议你还是换通用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黑屏吗?就连无信号的对话框都不显示吗?开机瞬间都不亮绿灯?建议你还是换通用板吧!

是的  就连无信号的对话框都不显示
开机瞬间都不亮绿灯

网友:
驱动板上的贴片三极管,,,烧糊了没有,换掉它,也许就好了!试试吧,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连无信号的对话框都不显示
开机瞬间都不亮绿灯

你确认屏是好的吗?

网友:
已修复   原来是电源适配器里的  一个  电容鼓包了  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