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M800不上电

楼主(2012-12-19):
   今日西安同行送来一片东芝M800裸板一片,说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暗屏。关机后就开不起机器了。根据这个情况我打了一个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测量二级电压组织也正常,上电流有0.001的电流用万用表测量3V5V的电压正常。就去测量EC的工作条件:供电3VPCU EC102PIN 3.3正常测量时钟

晶振77.79PIN两引脚有压差正常 ACIN 3V

测量LID 0V
这个不对劲了啊 正常情况应该是3.3V啊 测量阻值只有60多欧姆 。它与一个霍尔元件相连用风枪把LID591拿下来测量EC引脚还是60多欧姆。这下心里有低了同行说客户用着用着就暗屏了。磁休眠坏也是造成不上电 。用风枪拆掉EC换上一个新的775L

   电流上去了亮机此机就这样给修复了。

网友:
故障简单,单楼主查出也不容易

网友:
MR1坏,这也算是东芝的通病啦

网友:
呵呵原来休眠信号没有了

网友:
是EC坏了吗?

网友:
正常阻值在500左右

网友:
我还以为是休眠开关坏了呢

网友A:
是EC休眠信号发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休眠信号发不出来吗??

是的 阻值偏低

网友B:
SONY的没有碰到过,但华硕的碰到不少,休眠开关压下去了弹不上来不通电,拨开就好了

网友:
霍尔开关是不是就是休眠开关啊?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我一般倒不会注意这个LID信号的电压的,学习了,顶楼主下

网友C:
暗屏还是要多注意下屏保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这个信号在修上电的时候都要看一眼

网友:
“开不起机器”是指不触发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测量时钟晶振的两个有效引脚呢?因为79脚和晶振的一端有一个33K的电阻隔着

网友:
请问楼主:你为什么会去测EC的93脚呢?LID591# 又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霍尔元件的具体定义吗?对这个东东不太了解耶,先谢谢了

网友D:
休眠信号你的等级这么高了这个都不知道不可能吧

网友:
请问楼主:磁休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775L是EC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
是啊,如果直接取掉休眠开关会不会更简单呢?当然休眠功能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但是我把休眠的那脚挑起来就好了。。

请问休眠的那脚具体是哪一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的没有碰到过,但华硕的碰到不少,休眠开关压下去了弹不上来不通电,拨开就好了

是不通电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还是要多注意下屏保

请问“屏保”是什么东东?

网友F:
"用风枪把LID591拿下来",我在图纸上没找到LID591啊,应该是MR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信号你的等级这么高了这个都不知道不可能吧

请楼主不吝赐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信号你的等级这么高了这个都不知道不可能吧

休眠信号和休眠开关好明白,可霍尔元件这个词有点新鲜和陌生,想了解一下霍尔元件和休眠开关之间是什么关系?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把LID591拿下来",我在图纸上没找到LID591啊,应该是MR1吧?

是MR1 霍尔元件的定律你在网上查一下自己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