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M800不上电

楼主(2012-12-19):
   今日西安同行送来一片东芝M800裸板一片,说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暗屏。关机后就开不起机器了。根据这个情况我打了一个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测量二级电压组织也正常,上电流有0.001的电流用万用表测量3V5V的电压正常。就去测量EC的工作条件:供电3VPCUEC102PIN 3.3正常测量时钟

晶振77.79PIN两引脚有压差正常 ACIN 3V

测量LID 0V
这个不对劲了啊 正常情况应该是3.3V啊 测量阻值只有60多欧姆 。它与一个霍尔元件相连用风枪把LID591拿下来测量EC引脚还是60多欧姆。这下心里有低了同行说客户用着用着就暗屏了。磁休眠坏也是造成不上电 。用风枪拆掉EC换上一个新的775L

   电流上去了亮机此机就这样给修复了。

网友:
楼主好快真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磁休眠可不可以直接拿掉不装。

网友:
呵呵,这个我知道的,

网友A:
M300 M800 板子通病哦 暗屏 (排除高压 、屏线、灯管) 那就是EC 坏!楼主这个 是凑巧了 EC 引起的暗屏 结果连带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00 M800 板子通病哦 暗屏 (排除高压 、屏线、灯管) 那就是EC 坏!楼主这个 是凑巧了 EC 引起的暗屏 结果 ...

看来这兄弟修这个修的多  高手啊

网友:
呵呵  非也 我就是个小小白!只不过这个本接的多了 每个月都能搞上个10个左右!

网友A:
楼主我老家也西安的 在北关青门小区!西安这几年变化好快啊 !

网友:
学习积累经验   早日出徒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老家也西安的 在北关青门小区!西安这几年变化好快啊 !

你现在在那做事!

网友:
辽宁省大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