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供电但是不发热,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CPU有供电但是不发热,奇怪的问题,精英MA770的板,AMD双桥,用假负载测量有1.12V的cpu供电,但是没有测到复位,通电后CPU一直冰凉,CPU确定是好的,难道是因为没有复位的原因吗

网友:
难道没有复位会影响CPU发热?!

网友:
先把RST 解决了在看看

网友:
又不是有供电就在工作了,这个问题问得怎么这么业余啊

网友:
换换cpu也许会好,单双更换

网友A:
估计楼主和我一样的小白。

CPU有供电,你指的是什么供电?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和我一样的小白。

CPU有供电,你指的是什么供电?核心?

是核心供电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老鸟都是从菜鸟起飞的~懂的就解答吧!

网友:
没复位,先压下NB看看,估计NB虚焊了,要么就是U不兼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