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非常规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2-12-19):
机型:联想G430 独显
故障:暗屏、不定时暗屏、1.3A掉电
维修过程:
收到机器故障为暗屏、心想好整。拆B壳,谁知B壳还没拿下屏亮了,而且用了一中午没问题。心里乐呀,捡个便宜。正准备给客户打电话取机器的时候,再次暗屏了,心里凉了。看样子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呀。老老实实查吧!
拆B壳 ,测量高压板的供电、开启、亮度、底线,谁知收一抖动把供电脚和亮度脚连了一下,这些悲催了。待机电流0.3A,不触发了。
肯定有短路了呀,拆机、观察、摸摸温度,当摸到EC的时候感觉热,测+3vALW对地短路了,拆掉EC阻值回复正常了,估计EC挂了。
这怎么整呀,暗屏的故障搞成了不触发了。客户又自称计算机专业毕业,还火烧的一直吹什么时候修好。郁闷加着急,向同行讨了个EC。原装的EC是KB926QF CO ,同行只找到了KB926QF 03,也不知道能用不?不管那么多上去,试机,触发开机了,乐呀,却不知道悲催的事情还在后面。进系统滚动条死机。
真蛋疼呀,刷BIOS———无果。欲哭无泪,好说歹说客户同意继续修。再订EC吧,左等右等,终于在6天后收到了配件。
赶快,拆掉原来的,上去新的EC。触发、上电、亮机、滚动条滚动了……,哈哈不死机了。
为什么哥遇到这样悲催的事情呀,突然掉电!再次触发电流上到1.3左右摆动几下再次掉电,多处触发都是如此,此时哥的感慨是修机不易呀!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BIOS、EC\、还是温度、欠压?开始能进系统呀,排除了BIOS、EC刚换的?温度不热呀?欠压吗?没动过什么呀?再说已经到了1.3A了呀?
没思路,不敢贸然懂事了。无奈,多处触发,观察吧!发现总是在将要亮的时候掉电,会不会和背光有关呢?说干就干,把背光部分不插了。再次触发不掉了呀?
这是什么原因呀?开启、供电、亮度、对地阻值正常呀?无奈换个屏试试,结果不掉了正常了。那就是屏的故障了,而屏的背光只有灯管了呀,换灯管吧。
结果你知道的,哥终于笑了!哥笑过后,心里疑问也出来了,拆出的灯管并未明显的老化,灯管的两端绝缘做的也很好呀,这到底为什么?
总结:
1、        KB926QF CO 和KB926QF 03不能替换。
2、        EC不合会引起进度条死机。
3、        灯管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联想G430 高压条的ON/OFF没有信号,我就查了下到 EC  (kb926qf d3 )21脚 inv pwm 没有发出信号来。有时候又能开机也正常, 我也换了EC 才换上后开了好几次都亮了正常。于是放了一会再看,就不能开机了。我也纳闷了。难道我那个也是灯管的问题?,      假设 灯管、高压条出了问题, 那么高压条的on/off也有一瞬间的3.3V电压产生呀。 我也纳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么折腾还真不容易哦,我更担心的是,原来是亮的,,修了后不亮才郁闷,,

网友:
测机的时候要小心了…………。学习了

网友:
维修的风险阿!本开机有显只是偶尔不亮。一修好不触发了,搞的人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灯管老化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
楼主算运气好了烧了个ec,烧了其它就麻烦了,上次我改高压条不慎把一团锡掉了主板ec上结果换了个板子,板子上面大短

网友:
老化了出怪问题  EC不对死机

网友:
能说下你收了多少RMB吗

网友:
真心不容易呢。。

网友:
唉    楼主修机,还是在小心呀? 问题扩大啦,

网友:
饶了好大一个圈子

网友:
牛逼哄哄 观摩观摩

网友:
维修不意  价钱还上不去  悲催呀

网友:
能把机器修好就好啊,新手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我的也掉电啊   不会也是灯管有问题吧
问题:  就是开机亮屏几十秒掉电  或者十几分钟就掉电了晕啊  加焊了IC还是 一样啊

网友:
忙活了一个多星期,才挣100多,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学到经验了     。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这么悲催的事,不过对楼主深表同情,

网友(2018-03-07):
键盘坏,会导致死机,键盘是ec控制,所以ec程序不对,也就是版本不对,会引起死机。灯管会引起掉电,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是高压问题